联想C466版号 LA-3691P 无CPU电压

楼主(2013-04-03):
机器是二修机 开机0.4几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换过两个涛声依旧查 8PIN待机下19V 出发后无电压短接过去也是一样 11PIN 2.0V  19PIN和25PIN为5V 38PIN3.3V 后端无短路  请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38PIN3.3V工作时应该是被拉低为低电平才对的,检查EC为什么没有拉低SHD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HDN 是EC发过来的VR-ON开启CPU电压的信号啊

记得这个信号待机时是高电平,工作时是低电平,楼主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信号待机时是高电平,工作时是低电平,楼主再看看

好的 谢谢大师啦

网友:
查下1,38,5脚

网友C:
CPU芯片时序:供电,VID也就是D0-D6电压识别信号,然后在由EC发来开启信号SHDN,产生cpucore,在发出两个PG信号也就是PG,CLK_EN,同时也要注意dprstp这个脚为低电平,CPU电压也会不出来的。

网友:
39   40   3PIN都要查,分别是高,高,低电平则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芯片时序:供电,VID也就是D0-D6电压识别信号,然后在由EC发来开启信号SHDN,产生cpucore,在发出两个PG ...

d0-d6 电压1.05 SHDN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d0-d6 电压1.05 SHDN是3.3V

DO-D6电压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