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BIOS难道也成通病?

楼主(2013-04-03):
前些天遇到一台Y450,加电无显,电流上到1.2左右,刷BIOS好了。今天又遇一台Y450,不触发,偶尔可以开机,但一过LOGE就掉电,因为前些天刚遇到这机刷了BIOS,所以这次就碰碰运气,把无线网卡壳子把开拆掉无线网卡取下BIOS芯片重新写入原来备份的BIOS程序,开机测试均正常!就这样不用拆机两分钟修好此笔记本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情况,同问。

网友:
呵呵,那只能说你太幸运了,这款机器的通病是显卡,太多太多了············

网友:
联想Y450有很多版本的,我修过机型都是Y450,但里面的用料不一样,不知道BIOS通用吗?可能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