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下面的电容,对地阻值3,是否断定桥坏了

楼主(2013-04-03):
宏基4750g i3cpu 没有cpu供电,可以开机,风扇转,电源灯亮。测量南桥下电容,对地阻值 3,还能修吗

网友:
不一定 看这个电压是不是只到南桥 也有可能是电容坏 量一下电感神马的 还有烧机大法...

网友:
烧鸡啊,不行把南桥摘掉再试试看呗,

网友:
怎么烧,不会呀

网友A:
没有CPU供电你不去找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找南桥干嘛

网友A:
还有别的发烫的地方吗,仔细找一找,没有的话就是南桥坏。有的话先别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的发烫的地方吗,仔细找一找,没有的话就是南桥坏。有的话先别动南桥

学习了还有高手回答吗

网友B:
如果南桥发烫的话 而且南桥后的电容阻值不正常 可能性就比较大

网友:
没CPU电压,,你干南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南桥发烫的话 而且南桥后的电容阻值不正常 可能性就比较大

南桥坏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那不一定的

网友:
就是说,南桥坏,也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你不去找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找南桥干嘛

这位老兄说的没错!

网友C:
南桥发烫?3VS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发烫?3VS短不?

南桥发烫?3VS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