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的ACBEL PC7009 电源

楼主(2013-04-03):
现在的现象是绿色和紫色都有5V  短接绿线没有反应  3843B 的7脚为3.3V   是不是Q5坏了  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三极管 Q5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一般3843芯片也要换。同时把G极上的二极管和电阻,S极上的限流电阻换掉,还有3843芯片的启动电阻同时换掉。对于雷击的电源,光耦也大部分会损坏。

网友:
谢谢了  能不能帮我标一下  还是新手

网友:
这里有份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开关管还是要重点检查一下,要不然换了芯片上去一开机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3843芯片也要换。同时把G极上的二极管和电阻,S极上的限流电阻换掉,还有3843芯片的启动电阻同时换掉。 ...

你怎么复制别人的?

网友B:
拆掉3843看看电压多少V 能上13V就是384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3843看看电压多少V 能上13V就是3843坏了

3843可以拆掉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3843看看电压多少V 能上13V就是3843坏了

我修电动车充电器经常这样操作的,电动车是用的3842可以直接代换的,重点查第七脚13V的电压和8脚5V的电压

网友:
真的是中文,图纸中文的真少!谢谢!共享!

网友:
一般3843芯片也要换。同时把G极上的二极管和电阻,S极上的限流电阻换掉,还有3843芯片的启动电阻同时换掉。对于雷击的电源,光耦也大部分会损坏

ynzt -4 又是复制别人的 你还不如不回

网友:
3843应该没坏

网友:
我也觉得没坏 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7脚的电压为什么只有3.3V

网友:
那就顺着7脚查下去啊

网友C:
7pin有外接的启动电路,如果q5是控制7pin供电的,可以先短掉,电源ok上电会直接开机。若3843损坏,会因为内部击穿直接拉低供电,反之,启动电阻烧大了。如果楼主有直流可调电源,给3843的7直接上十几v的电压,看8pin是否会出现5v参考,如果无,则3843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pin有外接的启动电路,如果q5是控制7pin供电的,可以先短掉,电源ok上电会直接开机。若3843损坏,会因为内 ...

谢谢了  我现在有遇到一个一样的电源 牌子不同但是电路是一样的  就连故障都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3843的7脚是在通电的时候就有12V还是要开机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我现在有遇到一个一样的电源 牌子不同但是电路是一样的  就连故障都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3843的7脚 ...

你好,我以前修过的电源里,top辅助电源加3843主电源的电路多见于品牌机,印象中多是短接绿和地后3843 7pin获得供电启动,只接220而不短接,是没有这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