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品牌机电源不启动故障

楼主(2013-04-03):
首先上电检查电压,绿线3V,紫色5V,正常,短接绿黑线,不启动
拆机检查无烧,无鼓,整机不启动一般是开关管没有工作,查开关管无坏,此管由KA3843控制,测各脚电压,对比发现1,2,6,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6脚输出电压达到了7点几伏,明显高于正常电压2V,1脚也高,达到了6点几伏,2脚2点几伏。
暂此告一段落

网友:
8脚电压为多少?

网友:
更换3843    如果还这样  查下是否保护了

网友:
先检查3843的7脚电压和其滤波电解看。

网友:
看7脚供电电压多少V,8脚电压一般是5V

网友:
7脚电压11V,8脚电压5V,都正常的,查了外围没见啥异常,打算先干掉3843

网友:
今天换上新的3843还是一样不启动,再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小阻值电阻异常,拆下来检查,发现已经开路,次电阻连着功率管的D极,看色组为0.15欧,用个1欧代替正常启动了,各电压全部正常,此电阻原来为功率管的保险电阻吧,第一次碰到这种设计,害我查了蛮久,早知测一下D极电压就好了

网友:
保险电阻坏了,功率管能正常?

网友:
是啊,保险没烧,估计只是老化而已,你以为功率管烧它才烧啊

网友:
3842电压不正常的维修。要考虑周边的原件。。

网友:
绿线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绿线不一定都是5V的,这款是大概3V,不到

网友:
那电阻肯定不是给开关管供电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功率管D极接限流电阻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S极,或E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