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430 解密

楼主(2013-04-03):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个联想G430 开机有密码   ,我先把硬盘拆下来还是有密码  。硬盘装的台式机上没有密码。确定只是主板加密了 。    现在论坛上下载了个bios   和的主板 板好对了一下 一模一样。 心里暗喜  。装机  。。。疾风中 装完了 开机 。lenovo 开机画面出来了     应该好了  。极乐生悲 密码还是有    。脑袋上一个大电灯泡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还有密码芯片,不应该刷bios?
电动螺丝刀打开 有事一阵疾风中 拆开主板   仔细观察南桥 周围  没有密码芯片  。但是在无线网卡和南桥附近发现有连俩个点英文标示为CLD -   。  我用镊子短接数秒   。裸板测试 没有密码了  。    下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可以秒杀了  吧无线网卡的那个盖子打开  找到右边电桥傍边的两个CLD- 点 用镊子短接  即可清除主板密码。   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密码再南桥里面呀?

网友:
哟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呢····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下,英文CLD是表示什么意思?密码还是? 有没有图啊……。

网友:
clear  password?

此楼正解,清除密码

网友:
主板现在没有在我手边    那个是大概的英文       就在南桥的左边    找个个主板一看你就知道了    实在不知道给我传图  我给你圈出来。

网友:
楼主 幸运啊 我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呢 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楼主了  又有一大杀招  秒杀G430了

网友:
必须顶你 你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留下了 谢谢你

网友:
谢谢了哦。。英文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