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万用驱动板是不是坏了呢?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4-03):
如图,我买了一片hx6820-a的23用万用驱动板,根据上面的跳线说明跳好了跳冒,没有接高压灯管,接通电源后点亮了14.1的三星屏,但是是亮了屏的左半部分,屏前几天给别人看显示器时顺便测了一下自己的屏,所以就买了这种驱动板,亮一次后后来在也不亮了。后来把屏线拔掉,测3.3v跳线冒那是4.5v的电压,这种情况算对吗、现在是按开机键,屏的供电也没有出来电压。本人才接触液晶这块,还望高手们能指点指点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在你们百忙之闲能指导小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
亮一次就不亮很有可能屏供电没跳对把逻辑板烧了~

网友:
同样 楼上的

网友:
驱动板必须要接高压条才能开启   亮半边是跳线没跳对,笔记本供电时3.3V 高了容易烧屏芯片,还有看驱动板分辨率和你的屏分辨率匹配不,屏线不能用错,先百度看下你的屏的资料,是单6还是双8的。

网友:
驱动板上也有屏供电跳线 跳到3.3V  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不能用错,先百度看下你的屏的资料,是单6还是双8的。

网友:
驱动板上也有屏供电跳线 跳到3.3V
我改过液晶电视板,必须了解屏型号,用什么屏线,电压不能跳错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屏供电跳线我是跳在了3.3v的跳冒上,分辨率也是查找好了资料才接上屏线的。现在跳线3.3v那的电压是4.5v,他是5v经过2个m4标志的二级管变幻出来的电压。

网友:
首先应该接高压 不然板子不工作 再有就是电压跳线要正确,屏线必须选择对才行 (既然可以选择4.5 3.3v 板子不应该烧)

网友:
屏电压错了,,屏供电烧了吧,,

网友:
现在是我把屏供电跳线跳到3.3v的跳冒上,他的电压也是4.5v左右,从网上找了一个hx6820的图纸,不太会看,那个贴片三极管标的是1am,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高压接口上的BL也出不了电压,现在是接上开机键 地线键  红绿灯键,别的什么线都不接,接上12v供电后,指示灯红绿都亮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论坛上说的三极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压跳错了就容易把屏烧了,小屏应该3.3V

网友:
我就是跳的3.3v的电压,以前坏的原装板子也是3.3和5v跳线的,这里我没有挑错的

网友:
驱动板 有没有刷 BIOS 啊

网友:
没有刷bios,以前的板子是个gm2621-lf的

网友:
你这个板做工很差,很可能已经烧坏了!我买的都是比你这个好得多的板,就是屏供电管烧坏了也没烧板子!而且,3.3V屏供电不能高于3.6V,不然烧的不是驱动板,是屏上的电路板!我的都是接哪个电压就输出哪个电压,正负不会超过0.2V。
现在的处理办法:你可以接上一个电流表,用12V供电过来,不接任何外接的东西,看一下光板情况下的电流变化。正常的情况下,会有一个20MA到180MA左右的电流变化,几秒后再掉回20MA左右。短接ON到地两次,可以再看到这样的电流变化,板上的芯片就是正常的,可能是屏供电管烧了,取下来换掉即可。如果电流不变化,那么板上驱动芯片已经烧坏。

网友:
板子从换了一块,这个板子太薄了,芯片发热很大,长时间使用能经受得住吗?有用过这款板子的吗,说说使用心得。

网友:
找销售商换一个呗

网友:
现在是换过了一块

网友:
网上买东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