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03):
    今天早晨接了台   三星 740N , 故障现象为黑屏,电源灯可以正常点亮。电源灯正常,屏幕不显,首先判断为高压电路问题,果断拆机,发现12V,5V,供电电路 滤波电容有三只鼓胀,直接换掉,,,外接灯管测试,不亮。更加肯定是高压电路故障,直接改高压板。OK!外接灯管正常发光,接上显示器,三星经典屏幕出现。本 高压板 因 针脚标记比较清晰,改高压板还是比较容易的,黑线直接接螺丝孔位,黄线有 on/off标记,为开关控制线,剩下的红线为12V  高压升压线。电源板上都有明确标记, 如果电源板上针脚为没有标记的,开关控制线,就比较难找,在下  抛砖引玉,大家互相探讨学习,

网友:
申请转正

网友A:
很典型的高压无供电,这么好修的加高压板太浪费了,把4606换了立马秒杀~

网友:
确实有点浪费了喔.希望LZ下次不要在浪费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的高压无供电,这么好修的加高压板太浪费了,把4606换了立马秒杀~

是4606吗??????三星的高压板有通病耶

网友:
灯管都不亮的话 看看是不是到高压的保险坏了。保险后面坏的话 灯管多少有点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4606吗??????三星的高压板有通病耶

这板子用的就是46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的高压无供电,这么好修的加高压板太浪费了,把4606换了立马秒杀~

4640是起什么作用芯片?16脚的那个吗?

网友:
这样没技术含量哦,建议楼主先修高压板,检查高压工作条件和芯片工作条件,不要动不动就改高压板,只是建议哈,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楼主太偷懒了,高压部分你等瞧瞧是什么问题再说动手。直接改高压板,技术如何提高。(或者你技术太高超,觉得去找电路毛病麻烦)

网友:
晕,各位都是大神,小弟还没有到那个高度,下次试试 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