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有电能弹出,主板不能识别。求助!!

楼主(2013-04-03):
IDE 50PIN接口,查5 PIN有复位电压。各AD线阻值相近约700欧左右。在PE和系统设备管理器均不能检测出光驱,光驱已换机测试过正常。求思路。

在通电后进CMOS状态测量35PIN没电压。不知是否要接上设备才有?

网友:
能识别硬盘不

网友A:
换个光驱托架 加个硬盘试试

网友B:
换别的光驱也是这样?

网友C:
BIOS里能看到光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光驱托架 加个硬盘试试

用硬盘试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别的光驱也是这样?

想过换,别人的光驱过大进不了。又想了下这是原装配的光驱,而且分别两台不同的机子试过可用。就打消了换上光驱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能看到光驱吗/

就是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