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60n 疑难杂症,求思路

楼主(2013-04-03):
昨天收到一个戴尔,型号是optiplex 360,顾客说是偶尔不开机,可能是开关出了问题,拆下开关量了一下,果断开关是好的。于是说是主板的问题要求留机修,顾客走后我就有点小猥琐了有木有,戴尔台式机,cpu供电mos管旁边的贴片电容容易坏,现象与12伏短路一样。这是通病~~~~~拆机,量了一下12伏四插短路啦。啊哈,我笑了,然后量贴片电容,只有几欧姆,果断的换掉,再量,不短路了。嘿嘿,上点电,尼玛没触发?放电,再上电,还是不行。。。我哭了、、、、四处摸索,摸到一处严重发烫了,是12伏四插附近一处的5V管理芯片。型号是RT9643,强上电,量到原本5V只有4.4V,不正常,随后4.4V转出丢失。CPU无供电。恩。。。想必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吧。。。这芯片一般的主板上没有果断定芯片。今芯片到换上依然如此,还是严重发烫。。。一下子一片迷茫,目光呆滞没有了思路、、各位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
围绕芯片跑跑电路 看是不是哪个 元器件 性能不良 还有那个5V 是给谁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