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P55 LX维修

楼主(2013-04-03):
主板型号:华硕P7P55 LX
故 障:上电跑乱码,无显示。
    此板式I5的CPU带集成显卡,上电测量供电正常能复位,拔掉内存跑码一样。主板跑乱码一般为BIOS读取数据错误,或失败而造成的,BIOS是主板上的一块EPROM或EEROM芯片,里面装有系统的重要信息和设置系统参数的设置程序。直接在华硕主板官网上下载BIOS用编程器读取。

    上机,加电跑码亮屏!

网友:
bios 程序 乱啦....

网友:
和我的编程器一样,我的V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