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的老机不开机!新手第一次维修

楼主(2013-04-03):
电脑维修都好几个月了,一直在学基础理论,今天来了一个HP2133的老机不开机,老师让我看看,我心里好没底,老师说没事,先看看,那好吧,先上可调电源一看显示0.00A,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坏了,于是我先下载了图纸,新手嘛跑电路可能太慢了,还是借助图纸看比较快,呵呵!
先测了L4保险电感 1脚有电,D503二极管3脚也有电,R27 电阻2脚有电,Q2场管S极有电,D极没电输出,Q2是P沟道,G极要低电平导通,测了一下G极居然是高电平,导通条件不够,这里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发现后面还有一个Q502场管,哈哈,想起老师说过,保护隔离电路上如果遇到2个场管可以把上管去掉,直接连接,(老师是说的绝对不会有事,刚学又没经验,现在只能这样哈)好吧,去掉Q2场管用导线S极连接D极,上可调有待机电流了,公共点有电了,心想应该没事吧,于是开机,哈哈亮机了!修的第一个笔记本OK了!

网友:
具体也没搞的很懂,老师这样说的,这两天,3台本本都是这样修好的,今天也修了一个保护隔离电路问题的,拆了二极管,直接连,G极控制不管,反正不会烧其他东西,如果还是不亮机在测后面的,先要让公共点有电,我们新手现在只能先按老师说的在搞,以后才能慢慢分析!新手现在只能盲修!

网友:
Q2的作用是欠压保护,如果适配器损坏电压不足的话,去掉这个场管,是会烧东西的

网友:
去管试机还行,开机久了会烧东西的

网友:
老师说不会,他这样修都几年了,没有出现过后继问题

网友:
电流过大   适配器有问题  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你老师也是靠经验修机的吧

网友:
是啊,他修机10来年了,他说修的太好了,就没生意做了,保修期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不过我看都没人来返修过,应该问题不大,电压现在不像以前老不稳,中国电压现在都很正常的

网友:
电压过高,还真会烧坏一片,不知道隔离保护电路有什么用

网友:
不会,还有保险,后面还有一个场管保护

网友:
你们这个问题我也问他了,他说这样修的本本至少上百台都没出现由于直接连接出现的后继问题!

网友:
你这样会大短的罢

网友:
这样修完之后,会不会影响到的电池的正常使用呀。或者其它的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c1079这个电容开路了。我觉得。

网友:
他说修的太好了,就没生意做了,保修期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Q2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啊。条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