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加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3-04-03):
主板:杂牌945主板
故障:加电保护,不开机
思路:一般加电电源保护的属于严重短路,先测耗电大户CPU供电,再测南北桥和内存供电电路。

维修过程:拆板,先测CPU供电12v针,打值只有1,明显短路。

12V直接连接的就是CPU供电路的上管,打上管值也是1,再打其他场管的G极,因为是三相供电,每相上下管各一只,共6只,只有一个上管的G极明显比其他两个上管的值偏低,拆下那个偏低的,再打值,这次三个上管的G极只是相差极小,再测上管的D极(带CPU测的)为3,比原来的1大了2倍。

再细看坏掉的场管型号是70N03-06P,找遍手里所有的板,也没找到,淘宝上定个,运费要10块,有点小心疼。正好要去保修一条内存,再买点线材,顺便到电子市场找找,卖元件要3块一个。没买,回来就把一块V星965板子上的CPU供电电路的上管拆了一只,对比参数:70N03的DS极耐压值是30V,965板子上拆得那个上管(型号好像是Niko 365BDG)的DS极耐压值是25V,25V对付12V应该不成问题,就换上,加电开机试机,正常了。

网友:
恩不错,学学了,

网友:
只要CPU供电管基本上都可以用

网友:
因为我动手修板子的机会比较少,所以经验不多,可是也看了不少相关的教材和帖子,慢慢也能动手修修明显故障了。看来故障见得少,处理速度就太慢了。

网友:
上下管要一起换啊   有时候连PWM多要换的  像这样估计时间不长啊

网友:
这个还需要到TB啊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LZ的例子哈

网友:
一般上管容易损坏

网友:
瞬间断电,可以秒了。

网友:
很多CPU供电都是烧坏供电管子。值得研究下的

网友:
cpu供电管子不用看型号啊。注意下上管还是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