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Z11主板上掉了一个电感,找不下相同的,能不能直接 ...
DELL Z11主板上掉了一个电感,找不下相同的,能不能直接找跟线连上呢?

楼主(2013-04-03):
DELL Z11主板上掉了一个电感,找不下相同的,能不能直接找跟线连上呢?
如题!!!
主板
DELL

网友:
掉的电感式起什么作用的,是储能的,还是滤波的?用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
就是这地方的一个电感!

网友:
找个2R2 或R68试试,,,

网友:
这种PWM电路里的大电感要装,少了的话,19V过去要烧的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兄弟!!
我明天试一试

网友:
要装的,这个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