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70不亮机,触摸板灯长亮

楼主(2013-04-03):
机器触发,待机正常,0.01,触发后电流从0.01-----0.02--1.05-----0.94---0.43后在0.43等一会儿会再次跳回0.94,刷BIOS 好了
刷BIOS

网友:
呵呵 不过内存 这莫犀利啊 直接搞

网友:
你为什么直接判断他是BIOS呢

网友:
是直接刷BIOS 还是其他地方有维修或测试

网友:
汗 颜 要是我就不会先考虑BIOS 看看是不是 电压不持续 或CPU供电 如果真这样就好的话 下次不得不考虑下BIOS了

网友:
好牛的bios 怎么就判断是bio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