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16W换电容后屏闪一会就不闪了,求解!

楼主(2013-04-03):
宏基1916故障真的很多啊,请哪位高手知道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高压控制IC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IC,求详解

高压部分不是有个IC 应该是16脚的吧。具体型号从来都没去记、

网友:
这款通病一闪一下的话直接换通用的高压条,修他根本没有必要,绝对可以

网友:
找个好屏换来试哈

网友:
建议直接使用高压条,快且简单。

网友:
直接换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