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2修主板,被坑惨了

楼主(2013-04-03):
今天拿到一块同行修过的主板,主板是清华同方,精英代工的:671t-m,拿来的时候通电测试发现cpu无供电。北桥无供电。内存供电不正常,本应该为1.8v,实测0.79v,上拉电压也只有0.35v左右。桥周围电容被下了一颗。怀疑是内存上拉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型号为fp6173c。换过后,故障依旧,又怀疑是供电mos管不良,换之,结果还是一样,修到这就郁闷了,不应该呀,于是再换mos管的电压控制芯片,型号为rt9218 14脚的芯片,换了后故障还是没解决,就更加郁闷了,再测反馈电压,跑线路。跑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后来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个地方好像差颗电容,外观不能明显看出来,估计是被洗板水洗过吧。不管了,补上再说。通电测试,跑码正常,接上显示器,亮了。维修结束。真他娘的郁闷,拿来二修,也不把元器件补齐,害我多走好多弯路。

网友:
哈哈,拿来就应该要先检测外表啊,下次多细心观察

网友:
楼主  顶起......   考的是仔细心细咯   !  找到问题就挺好的!

网友:
能上个图更好 现在手机相机像素很高拍个照片更好啊

网友:
恭喜你 了 可 能同行做的故障

网友:
二修的板子不好弄啊

网友:
...哪个地方的电容影响那么大...

网友:
这些东西还是要按步骤来

网友:
估计要么是反馈电路电容,要么是升压电容,所以才会这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