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PHONE4 摄像头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3-04-03):
如题,今天接了一4代机子国行的,本来是屏坏。拆装之前先试机,一切正常,当然也包括摄像头。
但是把屏换好后,试机发现摄像头不能用。点开摄像头的时候下面那个切换拍照和摄像的那里一直闪,但是一直没有出图像。我之后重新装了几次摄像头,不行。换了摄像头也不行。由于客户催得急,今天暂时先拿走了。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情况呢?是软件的吗?还是摔到硬件了,屏也没有很碎啊。小妹儿换过这么多屏,从未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觉得很奇怪。望大师指点下

网友:
把IC加焊一下,可能虚焊了

网友(2013-05-08):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摄像头坏或摄像电路IC损坏或是座子损坏,摄像电路很简单,自己下一份图纸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