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4A88T-M主板 全板无时钟

楼主(2013-04-03):
时钟芯片的型号 ICS  9LPRS482AGLF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资料   测边上0欧姆的电阻都没有电压
PCI  B16  无电压

PCIE  A13  A14脚都无电压

全板的CPU 内存  桥 总线供电正常   不跑码  现在无思路了   求助中  .......................................

网友:
先换个U,不行再按时钟芯片的几个条件查。。。

网友:
先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到位不

网友:
供电,14.318M晶振,EN开启信号到不到位

网友:
先查晶振再查CPU把时钟开启没有

网友:
时钟的EN信号来源于桥芯片

网友:
先查时钟供电 在查芯片

网友:
时钟的VCC 正常不    看看旁边有几个三级管   2个三级EN就是高电平 1个的话EN就是低电平OV

网友:
  现在没有这个时钟芯片的引脚参数怎么查呢   芯片周边的元件如图   ...........

网友:
什么镊子跑线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