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0g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楼主(2013-04-03):
4710g 外接很正常,内屏就跟没用似的。把显卡拿下来,内屏白屏,但是外接后进系统,在这没到桌面的一段时间内,键盘进BIOS什么的都能用,一进桌面后,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了,外接的键盘和鼠标没有问题,很奇怪。求大师解答。

网友:
屏的码片可能坏

网友A:
... 进系统后加载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进系统后加载了驱动!!!

把硬盘拿下来后,进PE还是一样,触摸板,键盘不能用

网友B:
说的不要很清楚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要很清楚额

打错了  是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  是    不是很清楚

4710g 外接正常,内屏黑屏。把显卡拿下来,内屏白屏,放上显卡外接后进系统,在这没到桌面的一段时间内,键盘进BIOS什么的都能用,一进桌面后,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了,外接的键盘和鼠标没有问题,很奇怪。求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