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HP CQ45无待机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3-04-03):
惠普笔记本HP CQ45版号La-4102p PM45+ICH9无待机故障
接到一台笔记本,拆掉电池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此机正常待机应该在0.025-0.035左右,想想问题应该不是太复杂,既然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就便宜点,报价400块,客户欣然接受也没还价,感觉更蹊跷,于是乎就现场拆机维修,版号LA-4102P仁宝代工,目测发现板子上面有维修痕迹,PU301有焊膏残留,黑黑应该是BGA专用焊膏,南桥有被加焊过的痕迹,有焊膏残留,北桥和显卡胶完好无痕迹看起来没动过,有一个螺丝孔上还有一陀锡,看起来像是接过烧线烧机过,我烧机的时候也是喜欢把地线焊在螺丝孔上的,感觉有点不妙了,就问客户有没有修过,他说在人家那里放了一天,但是人家告诉他没有修过,我就问他以前这机器有没有修过,他说从来没修过,那就不用说了,要么是人家修了没修好,要么是人家修好了价钱谈不拢又制造了点故障,多问没意义开搞。
打开图纸搜索了一下PU301 是TPS51125。

待机电压的输出芯片,打了一下3V电感和5V电感没有明显偏低,先把51125摘下来把焊盘清理干净,直接拿了个新的装上去,客户在旁边嘛,换给他看,换好以后通电电流0.120,具体数值不记得了,反正是0.12多一点点,51125发烫,实测PU301第17脚5V线性电压正常输出,+3VLP第八脚3V线性电压却接近0V,芯片发烫 感觉3V线性电压短路,断电打8脚阻值为0,取下芯片,把8脚相连5毫米处的漆刮开接根线电压调到1.5V烧了一下,EC发烫,摘下EC,焊好51125 通电,3V和5V线性电压都正常输出,芯片也不再发烫,此板的EC是KB926QF-B0,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先换了个KB926QF-D3,通电待机0.003EC晶震已经起震,但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考虑到926的版本太多可能不通用,就摘了下来,又换了个B1上去,通电待机电流0.028按开机键,电流直蹦1.2A左右,刚好手碰到南桥剧烈发烫,二话不说上BGA换桥,换好南桥再次触发电流0.8多点,实测各大电感除了3V和5V以外 其他电感上都没有电压,于是就到处摸了摸,发现网卡芯片有温度,摘之,触发电流电流0.1多点,接下来就是各路电压的修复了,没营养的就不写了,所有电源IC全部损坏,然后告诉客户坏的东西太多了,缺件明天再给他答复。
   其中在修1.8V供电的时候因为1.8V电感对地阻值太低,我怀疑是上家故意把北桥给烧掉了,也想看看北桥底下有没有掉点就直接把北桥干下来了,其实造成阻值偏低的正真原因是1.8V转0.9V的芯片PU601坏掉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TPS1117所控制的几路电压都只有正常电压的一半,当时还以为是被负载拉低了呢,后来打了下阻值发现都正常,而且芯片外围也比较简洁,所以替换了一下就正常输出了。修CPU供电的时候5VS供电的PR234无穷大了,随便找了个电阻装上就OK了,所有电压正常后电流没跳变,折腾了一阵后查到是CPU供电的PGOOD信号没出来,按说CPU供电输出的驱动方波很完美,电压也很正常他应该出电源好信号呀,拿镊子短接了一下PR216两端CPU电源好信号出来了,随便找了个电阻换上去,电流跳变了三四下1.4A多,估计该亮机了,接了个屏试了下亮了装机测试了一晚上无异常,打电话让客户付钱取机。
   拿走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客户来电话了,说机器拿回去后一次都没开起来过,我确定拷机一晚上都没有出过问题啊,一拿出去问题就出来了,我怎么这么衰啊。
客户机器拿回来,我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电流能上到1.230-1.334的样子,死活不亮机,键盘大写灯 闪四下隔几秒下又闪四下,插上诊断卡,不接硬盘跑53接硬盘跑6C,偶尔能亮机,亮机和不亮机跑的代码都一样,心想这不是典型的显卡问题嘛,在修台机主板的时候,接不接独立显卡代码都是一样的跑完,区别只是显卡没问题的时候会亮,有问题的时候不亮。让徒弟把显卡直接拿下来重植,心里当时还是比较轻松的,等到BGA上下来后 涛声依旧,悲剧啊,于是就到论坛里面搜索了一下,发现很多同行碰到过这个问题,大部分说修不好还客户了。有的说刷BIOS,那我就刷个BIOS,故障依旧,再换个BIOS刷,故障依旧,还好客户也比较好说话,不停的在旁边给我递香烟,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我懒得修了,继续往下修吧,反正问题锁定在显卡这片,那就查显卡和北桥的工作条件吧。
甚至还想过是不是刚做过北桥没做好啊,打了下耦合电容上面的阻值都正常,后来看了下电压分布图,发现有个1.1VPCIE,一直把这路电压忽略了,

实测5脚9脚1.5正常,3脚4脚却只有0.83V其他条件均满足,反正也不急着换,就多开机几次试试看,发现能亮机的时候3脚电压能到0.93V不能亮机的时候电压是0.83V,顺便量了下反馈电阻PR607的1脚0.83v但是2脚电压却有 1.5V,*脏话*呀,芯片的输入电压1,5VS都跑到反馈脚上来了,换你没商量了。更换PU603后,1.1V正常输出,每次都能正常点亮,腰不酸了,腿不疼了,键盘灯也不闪了,装好机后却暗屏了,我有这么倒霉吗?
测试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 就改了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12-19V绿色的小小的那种,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只要进到系统界面 屏幕就一闪一闪的,不运行程序的时候不闪,一运行程序的时候就开始闪,这悲剧的人生。我以为是高压条性能不好,准备换一根,悲剧再次发生,忘记关电了,我是在可调电源线上自己装开关的。在焊接高压条的开启信号线的时候电烙铁碰到了19V供电,再通电时待机电流变成了0.053上电到0.780的样子掉电, 不用想了开启信号直接进EC EC挂了,没有可用的EC了,火了,乱换,管他B几C几,结果发现,KB926 B0 可以和 KB926 D3 KB926 B1 还有KB3926 都能互换,都能触发点亮,其中有几次换上去没待机 我开始以为是EC不能通用,后来才发现是没有焊接好,没焊接好的时候待机电流0.001-0.003之间,焊接好后是0.025-0.034之间,其中有一个EC是能点亮但是不能进入系统,就在XP的界面滚啊卡一下 滚啊卡一下。反正不是D3就是B1不知道是不通用还是EC性能不良。最后我在一台旧机器里面拆了个高压条,换上去OK了,所以昨天我又订了一批高压条,全部是黄色的,绿色的估计性能不好

网友:
密密麻麻的字,不看也罢。

网友:
楼主字是打的多,但看到最后就因为高压条问题?

网友:
仔细看是有收获的

网友:
还是比较祥细的,认真看完有较好的收获,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改坏的都坏了,不该坏的也坏了,仔细看完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你这都亏大方了呀

网友:
还是比较祥细的,认真看完有较好的收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321-1-1.html

网友:
也是修的一波三折啊。换了那么多东西,技术也牛,修好了、

网友:
技术不成洼问题,也很辛苦.谢谢!

网友:
看了 学习了 仔细看看

网友:
刚刚开始我以为楼主赚了。。后来我发现他亏大了。。不过很佩服!杠杠的

网友:
这用的成本也太多了

网友:
楼主写的真够详细的

网友:
我可以问下收了多少块吗??  BGA了所有能BGA的东西啊。。。

网友:
偶尔只关注结果。偶尔关注过程

网友(2013-05-03):
楼主一边修还有香烟抽..........多幸福呀.........

网友:
同意12楼,刚开始报价400元,很赚哦!看完了发现都没怎么赚钱!维修真辛苦啊!

网友:
还好,吸收的是经验

网友:
看完还是有好多的收获 LZ还是蛮强大呀

网友:
修一次还能收400啊,真好

网友:
认真看完有较好的收获比较祥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