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神机维修 求解 大侠参与 小侠捧场只做研究 不是研究的别回帖

楼主(2013-04-03):
(图片)

网友:
南桥的SLP_S5#  S4# S3#有被拉高吗?EC有没有收到S4和S3拉高的信号?   susp#后级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都是高了 susp# 这个就是不出来

网友(点评):
susp# 这个是高电平有校 现在是底电平 还有 110脚也是底电平 要研究的 都来看下 还有哪个地方漏网了

网友:
没办法 翘脚吧 ,看看ec到底发没发出来susp  ,正常开机为高电平,如果有 那肯定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点评):
后及短路 开机瞬间 用示波器 他会有个电压跳变的 这个是没有的 还有后及我覆盖性的量了 没短路的 SYSON 这个信号以前也没有 但用探头开机瞬间有跳变 后来换了PU502 电源芯片 就好了 SUSP# 这个还他吗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还有110脚应该是高电平的 他也没有 这个电压谁知道是谁提够的

网友:
建议刷个BIOS.

网友(点评):
网站上的 bios 都刷了个遍 呵呵

网友:
slp_S3# 查查看有么有发出来

网友(点评):
这些都出来 了 连vr_ON 都出来了

网友:
要是没记错,待机高,开机为低,手机上的没办法看图纸

网友(点评):
这机子开机为高的 不专业 就不要发言 我这要最专业的

网友:
如果有专业的 可以对聊 我会打电话的 这种问题都出不来 真神机了 有思路的 留个电话 我会打  我的电话是15270890337  修这机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口气 呵呵

网友:
用飞线法 PU701 也没有出电电压 换了不下4个电源芯片了  换 出来了 不想修了 电源芯片都他吗的是坏的 额个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