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烙铁 可以用刀头碰无铅主板 大焊点 电容或者电感引脚几秒就化锡 像水似的?

楼主(2013-04-03):
请问哪种烙铁 可以用刀头碰无铅主板 大焊点 电容或者电感引脚几秒就化锡 像水似的?

我用的是安泰信306DH 开的450度 碰无铅大焊点也达不到, 而380度 碰有铅 大焊点 2秒内就化成像水似的
谢谢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多等等。

网友:
ATTEN  969d   可以秒杀!   前提把温度跳到450度

网友:
打到450?貌似很多都可以啊

网友:
现用203H,感觉还可以,不过无铅的焊点很难有水的感觉。

网友:
无铅焊点难化开的话,就预先上点有铅焊料看看。

网友:
反正FX888和FX951都无法达到你那要求,焊盘大点同样需要辅助加热才行。另外估计绝大多数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不排除某些传说中的神器可以。对于大面积覆铜的焊盘别对一个焊台抱有太多希望。
另外烙铁头温度到450度了很容易发黑氧化,得不偿失。

网友:
无铅焊点难化开的话,就预先上点有铅焊料看看

网友:
有的焊点干巴巴黎的上海点焊锡啊

网友:
威乐WD1或者白光FX-951,打到350无铅的焊锡就轻松化掉,不过这两把神器全新的价格都在一千五以上,所以关键是你舍得买这么好的铬铁不?

网友:
使用55块的飞鸡牌手枪,外热式 大刀烙铁可以轻松搞掂。

只见刀郎刀来刀往,但见真D是化锡如水。

hjq
哈哈哈 真是暴强哦
哦哈哈哈,500w,暴强啊……

网友:
买好的工具,应该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没钱买太好的烙铁,咱就费点事儿!对于不易化开的大焊点先预热一下再焊。

网友:
jbc → Number One 但是钞票是大大的。。。。。。。。。。。。

Metcal也可以。。。。。。。。。。。

网友:
西班牙jbc焊台,美国oki焊台 如mx500 mx5000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前提是你口袋里面钱满足要求

网友:
203H  换无铅主板 电容的 温度是多少的。?谢谢

网友A:
我入手一段时间,203H对付这种,温度打到380度,没拿不下来的。当然你拆的时候,首先是要在电容脚位先上多点锡,让接触面积增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入手一段时间,203H对付这种,温度打到380度,没拿不下来的。当然你拆的时候,首先是要在电容脚位先上多 ...

请问  203H刀头的 接触电容焊点大概几秒 能化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203H刀头的 接触电容焊点大概几秒 能化锡的?

你好,我用的203H,买的原厂全新的。说下使用感受,用大马蹄头,330,往花生大的无铅锡块上一搭,接触部分直接化,但换成1.2D,就要慢慢等10秒左右才开始逐渐融化,原机自带尖头情况更差,刀头表现接近马蹄头,好用,当然这个是传热面积决定的,和焊台无关。拆电容,以技嘉的无铅板子和ibm服务器板子为例,用刀头,焊盘无大面积散热铜箔的情况下,350度,焊点加有铅锡,持续加热两条腿3到5秒可下,个别电容刀头挨上去几乎直接掉,之后用吸锡器吸过孔残锡也很容易,一次就干净了,有大面积散热铜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打倒380,也需要补锡并加热较长时间方能取下,电容未取时用吸锡器直接吸锡,很难一次取净,需要吸一次然后补有铅锡再吸,重复几次方能拆下,对此情况把温度设400,操作能略快点儿,但pcb变色,不建议用。再说下用同时买的990D,400度吹,同一块板上其他的无铜箔的吹数秒即下,喷嘴靠近板子通孔效果非常好,用203H难拆的电容还是难拆,加热时间长,有个别孔无法吹开,pcb变色。结合以前的经验,对付多层板无铅,还是锡炉拆焊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203H刀头的 接触电容焊点大概几秒 能化锡的?

几秒内能把电容轻松拔下来............刚刚测试的。

网友:
似乎无铅的很难化的那么快,但是化的快慢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刀头的薄厚程度,而不是烙铁的牌子。

网友:
看来有米上高级无米大功率

网友:
汗!长期350℃的飘过

网友:
怎么不25元买把60w的外热烙铁焊呀,外热烙铁焊头也有刀头的呀!照样几妙化锡如水,如你还怕不行,就买300w的外热烙铁焊,可以补盆了

网友:
你的安泰信AT306DH 90W 高频涡流加热焊台不行的话,你就买安泰信AT315D大功率150w无铅高频烙铁,在不行你就用安泰信AT330D 大功率300W高频烙铁!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我用日本 优琳 107焊台 配马蹄头 ,拆装台机板电容,2秒一个,不加任何助焊剂和焊锡。

网友(2013-05-03):
我都是用风枪开400度,对主板先预热,再用烙铁380度焊下

网友:
oki mx500能达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