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1320 花屏有重影!

楼主(2013-04-03):
戴尔Vostro 1320 CPU:T4200 ATI的显卡,开机显示DELL的LOG时就开始花屏并且有重影。外接显示器正常,屏是LED13.3的!目前没有13.3的屏幕更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引起的!求思路,求解!

网友:
上个14寸屏是的一样的 我以前上错过 发现他还是亮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下! 求大神跟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显卡问题,这本本显卡散热不怎么好,我修过好几台都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卡问题,这本本显卡散热不怎么好,我修过好几台都是显卡出问题

不知道才开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0的?还是141的?

14.1的lcd屏

网友:
做显卡再说。

网友:
我进系统用测温度的软件测试温度显卡温度比较正常!  怕不是显卡的事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卡问题,这本本显卡散热不怎么好,我修过好几台都是显卡出问题

我进系统用测温度的软件测试温度显卡温度比较正常!  怕不是显卡的事情哦。

网友:
你要把故障的照片发在帖子上,才好帮你分析具体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的多,重影正常都不是屏的事

网友:
发个图看下吧,应该是屏线呀北桥

网友:
显卡吧,
修过一个清灰后,显卡坏的,
有一个,人为的,lvds信号少一路的,进系统后出现虚影,你可以测下,lvds

网友:
小弟认为是屏线的事,可先查屏线,再外接,找个显卡测试软件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