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开关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3-04-03):
一个12V 开关电源无输出, 经检测发现320V 高压整流至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正常, 至MOS开关D端正常, G端无电压, S端接地正常。 更换全新的 UC3843 PWM管理IC, 8脚处有8V电压, 其他引脚无电压, 检查各电阻,二极管和电容等无短路, 不知下面怎么查, 请各位高手指点说明, 谢谢. 附上电源照片。

网友:
纠正一下, 应该是7脚VCC处 有8V电压, 其他脚没有电压

网友:
图上的MOS开关管已经拆下了, 检测没有问题。

网友:
状态显然不对,3843开启电压记不太清了,而且厂家不同也稍有区别,印象中9v左右,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1,供电不足,因此8pin未出现5v参考电压,查300v正到7pin的启动电路,是否有电阻变质,电容失容?2,供电正常,因保护导致8pin的参考5v没了,查相关后级电路。

网友:
七脚电压多少V

网友:
这鬼东西修了不合算..没事时修着玩还行,才10元左右的东西,你买个IC加邮费就能买新的了.

网友:
  UC3842好坏的判断鉴别方法   在国内电子设备当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也就是因为常常遇到,对它也有一些之得,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更换完周边损坏的元件后,先不装开关管(MOSFET),加电测量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接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MOSFET)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体,则电源开关管(MOSFET)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

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值得一读。

网友:
更换7脚的那个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卫星接收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