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触发

楼主(2013-04-03):
海尔T6 不触发,触发开关木有电压, IO晶振不起振, 那位大侠有ENE KB3926QF D2的引脚定义啊 ,有T6的图纸更好啊

网友A(2016-07-05):
楼主修好没,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说下

不触发的查一下ec和桥的供电 开关信号 lid  acin等待机条件

网友(2016-08-08):
同LZ一样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的查一下ec和桥的供电 开关信号 lid  acin等待机条件

网友B(2017-02-28):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如果要图纸看一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0784-1-1.html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有刷BIOS 好的吗。我的是有 5V 3V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有刷BIOS 好的吗。我的是有 5V 3V 。不触发

有的机器遇见过待机3v5v没有的刷bios程序好的,具体还是建议你自己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