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怎么检测,一般检测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3-04-03):
12V短路怎么检测,一般检测步骤是什么?主要不能判断那个原件坏了,多多指教。。。。

网友:
晕,你这说的是什么电路的12V啊,还有这样问问题的!!!

网友A:
12V有 4PIN12V  和24或20电源插座上的12V,一般12主板保护的话,你先跑线,或拆12V流经的一些场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串口,等一些原件。再逐渐排除故障。

网友:
嗯,有些明白了,感谢!

网友:
先测三极管有没有直接短路的 在跑线吧

网友:
直接烧鸡,瞬间的事

网友:
二极管看看坏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有 4PIN12V  和24或20电源插座上的12V,一般12主板保护的话,你先跑线,或拆12V流经的一些场管,电容,电 ...

我把电容.管理芯片.场管.都拆下来了,结果插座不短路了,但是管理芯后面的电容还是短路,cup槽测不短路,这是为什么?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容.管理芯片.场管.都拆下来了,结果插座不短路了,但是管理芯后面的电容还是短路,cup槽测不短路,这是 ...

你说是电容短路了?你怎么测的?你在拆这些原件是,不是一个一个拆后再试,还是一下子全拆了?如是电容短路更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电容短路了?你怎么测的?你在拆这些原件是,不是一个一个拆后再试,还是一下子全拆了?如是电容短 ...

一个一个拆后测的,结果把场管都拆了12V插座不端了,结果电容两端还是短,我把电容拆了,电容是好的,电容焊盘还是短...

网友:
台式机主板,12V 短路一般,上下场管,坏导致,多数见 CPU 供电管子

网友:
摘掉CPU 和内存什么的,在限流后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拆后测的,结果把场管都拆了12V插座不端了,结果电容两端还是短,我把电容拆了,电容是好的,电容焊盘 ...

那说明电容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你还是把重点放在电源驱动芯片,或主电源管理芯片上把它拆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