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芯片 的控制信号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3-04-03):
不出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有,求控制信号是哪个

网友:
7脚 VR_ON    Controller enable input. A high level logic signal on this pin enables the controller

18脚定义是  VSEN     VR1 remote voltage sense input.

网友:
使能端是第七脚 VR_ON

网友:
这个是神马芯片啊  看不懂

网友:
VR_ON来开启VCCRORE电压的

网友:
7脚VR_ON,EN脚的所在

网友:
7脚是啊查一下

网友:
我是初学者,我也感觉是7脚VR-ON,到底对不对

网友:
7脚VR_ON,开启信号为高电平,
10脚VR_HOT#为高,过温输出
IMON和IMONG上电压不能超过2.5V
11脚NTC和42NTCG为高,过温保护
22VDD为高,
23VIN
这个只是基本的东西,这个芯片的正常工作跟CPU有很多关系的要用示波器打上电瞬间的电压,IIC总线上波形情况,还有5脚ALERT#的状态变化。

网友:
VR_ON    Controller enable input. A high level logic signal on this pin enables the controller
               控制器使能输入。该引脚上的一个高层次的逻辑信号,使控制器

VSEN     VR1 remote voltage sense input.
              VR1远程电压检测输入

网友:
  VR  ON,这个

网友:
误导群众

网友:
HM65的桥要装CPU才出电压的

网友:
不是带有EN 就是开的意思,
可以参考下11 楼的回复

网友:
目测是CPU-CORE IC 95831   它的上一级 VR_ON 是由EC的121PIN发出来的!

网友:
VR on 开启

网友:
第七脚 VR_ON....................................

网友:
第7脚 VR_ON 开启CPU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