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解密程序

楼主(2013-04-03):
附件绝对OK无密码,给加分的亲授操作过程,自己会操作的就无所谓了。

x201i PCA24S08OK.zip

416 Bytes,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5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无人问津啊!刷密码芯片的时候有几步要注意的.一是选芯片型号,二是烧录前要点一个下面的一个操作,580U的编程器不行,500P或以上的可以.

网友:
这个程序在其他IBM机器上可以通用不

网友:
可不可以不刷呢/。然后想一个办法就进了

网友(2022-06-03):
ibm的密码很麻烦

网友(2022-12-29):
809H  要手动擦除下     要不然还会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