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触发电流低,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03):
DELL 1525  965GM
板号 07211-3

待机0.01A正常,触发0.06A(自动触发)
板子EC 脚氧化严重,重新加焊以后 ,引脚很亮了。、

触发 电流还是 0.06A不变。测 U23一端 5V_S0 5V正常。另一端5V_S5 只有2.4V,测控制脚 有8V多。

U30 一端3D3V_S0有3.3 另一端3D3V_S5也有3.3V。
最开始感觉8V控制脚电压低了,于是直接换了一个Q11。再接电,这时U23两端都是5V了。电流跑到0.16A 。

查各路主电压,发现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1.05V,控制芯片U17。查芯片供电,及开启都正常,但就是不出电压。于是直接换了一个U17 ,结果一样,打各脚阻值,也没有什么发现。输出对地阻值有10几欧,也正常。

到这里时也不知道怎么弄了。有片好板,拿来对测,好板裸板上电0.50A
并且是要手动触发的。想想EC 进过水 于是又换了个EC,但还是自动触发并电流还是0.16A。于是又去换了个南桥,这时上电发现电流上去了。但不跑码,并且裸板时,触发电流只有0.35A,跟好板电流有区别。上U触发电流0.98A,偏高很多。 自己觉得应该是南桥不行,又去料板拆了个南桥换上。 这个终于看到电流正常了,0.6A左右跳再跳上1.0A多。
维修结束,但自动触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刷过BIOS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1.05V不出,却是南桥问题。因为控制信号3.3V已经很正常了。但却不出电压?

网友:
猜测1.05V是被南桥拉低

网友:
  不是有点板子自动触发吗 sms

网友:
1.05v是显卡供电吗!我的也是不出,我明天换换南桥试试

网友:
自动触发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