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3fpb无输入信号时正常,一接信号就黑屏!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4-03):
如题。
一台戴尔e173fpb,无输入信号时屏幕上有屏幕保护满屏飞,DELL的机好像都有的那个,色彩和字体显示都正常,一接上电脑信号就黑屏!是什么情况啊?有没哪位大大处理过类似的问题。指导下,要从哪个下手啊?难道要换掉驱动板?

网友:
补充一下,接入信号的时候显示器下面的指示灯亮的是绿灯,应该是正常的显示啊。
还有就是刚刚我又开机试了一下,出现一个新情况,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屏幕上有显示器的调节菜单一直在跳,同时背景一样是黑屏,应该是哪个按键短路,可这个应该不会导致不显示吧?

网友:
检查输入信号线有没有问题。信号输入的小电容有没有短路或漏电。若不行的话换控制板试试。

网友:
输入信号线换过了,故障依旧。。刚拆机看了下,这台机以前被修过高压,是接也个12V。ON。GND。接出来到一条双灯的高压条上,以前显示器用的是四灯,现在上面各有一个灯没用,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VGA的1、2、3、13、14脚的阻值应该是75、75、75、500-700、500-700如果对地或者偏大的话接信号也会黑屏,阻值正常的话该考虑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台主机试下

关主机有事吗?

网友:
这个要测量VGA 13 14脚的 VH VS同步对地阻值。两者阻值再2.1K欧左右正常

网友:
刚测了下VGA的针脚对地阻值,结果如下
1、600
2、短路
3、80
13、700
14、680
大大指教下。这是个神马情况~~?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刚发了个回复不见了,重发一次

刚重新测了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结果如下:
1:600
2:短路
3:80
13:700
14:680

这个结果要怎么办啊。大大指导下~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测反了。。。
正确的结果是:
1:79
2:79
3:79
13:695
14:706

这个结果看似还算正常呢。。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输入线后面的元件测量下呢,可能短路了吧

网友:
VGA口那里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检测太麻烦了。最后还是换板解决。。王道啊

网友:
95%的可能是亮度调到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