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20主板开机灰屏

楼主(2013-04-03):
客户屁股坐了下,开机后就是灰屏的那种,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加焊AMD显卡,故障依旧,有时电流跑0.5。屏不亮,求解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外接释下啊

网友:
先外接试试看可能亮啊

网友:
楼主先外接看切的出去不 如果不行 换个屏试试 看看屏线及周围电路 没问题在重做显卡吧 AMD的显卡加焊的成功率不是很好哦!

网友:
外接不行,换过屏都不行啊

网友:
重植芯片成功的可能大把?

网友:
bios坏了,先放一下电看看能不能开机,不能这主板就没救了,
如果能开机了最好再重启几次看看还行不行,不行就刷下bios再看看,
如果依旧就是CPU不兼容,换块cpU看看吧。呵呵

网友:
放电后开机还是灰屏,跟之前一样的问题,我已经取下显卡芯片了,先值球看看吧,不行就按7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ping huozhe xian 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