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密码怪事,刷了bios还是不行

楼主(2013-04-03):
一台清华同方的锋锐K42笔记本,开机进系统要密码,进bios也密码,,,
我下载了K42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电池放电,,不行,,有3个锯齿跳线的地方也短接了,就是不行,密码还在,,,

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了,麻烦有解过清华同方的坛友指点一下,还能在吗破解,我怕这个是 清华同方 锋锐K42的笔记本。。集成显卡的,麻烦各位了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我想找所谓的密码芯片,我找不到24cxx 或者 93系列的芯片,,,这款到底带不带密码芯片?

网友:
这款带密码芯片的吧,连它一起刷吧。

网友:
会不会在EC里面  不行就要换EC在刷BOIS

网友:
有的BIOS在刷的时候,需要点一下解密。擦除后,你查空了吗,刷之前看下BIOS里是不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