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HD6670 插在主板上主板不触发,换一张显卡就好了!!!

楼主(2013-04-03):
请哪位兄弟告诉一下,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查哪些东西!!!!!!!  谢谢了

网友:
12V供电对地了,测量上管3极互相阻值都为0欧的就是坏的换掉,再把灰清了处理好散热一般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不行留言哦~!

这也能修好显卡。能说个理所然,这种问题得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
很明显是 显卡有短路的地方, 认真测一下

网友:
12V大短,电源保护了,大多找找显卡上滤波钽电容

网友:
要慢就量12V相连元件,要快就用烧机法

网友(点评):
版主,有步骤吗,有实验步骤吗,,最好搞一个精屁一点的,这样别人才好理解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两个管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和楼主一样吗,你就这样换两个管就好了,,你是怎么换的,怎么就知道他坏了,坏了后是么情况,然后好了,还会不会这样子

网友:
应该是短路,楼上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这个显卡,不是出来不久吗?保二年啊,返修吧

网友(2013-05-03):
今天又张也是这样的问题 检查是芯片短路了至二级报废

网友A: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反对我,晕死,上管坏的多,测量就是侧3个极呀,G 、D、 S都是通的就是坏的管子
·1啥都不懂还反对。

网友(2013-06-10):
引用 网友A: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反对我,晕死,上管坏的多,测量就是侧3个极呀,G 、D、 S都是通的就是坏的管子
·1啥 ...

MOS管没有坏,就不能这样断电吗,MOS管没有坏,怎么办,得怎么修。也是不触发

网友A:
O算你狠,假设MOS管没坏就是IC 和电容的问题了,烧机大法,,电流表烧,将第2个限流调节到最低,电流表正极接MOS管上管中间,从3V慢慢往上调电流一般到1.7V就可以烧出来了,用莫急大法慢慢仔细感觉电容的温度,一般是贴片的电容。。。。。哎看你看要培训一下。。。到迅维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O算你狠,假设MOS管没坏就是IC 和电容的问题了,烧机大法,,电流表烧,将第2个限流调节到最低,电流表正极 ...

你不要把问题说得那绝对,修显卡是要一步一步来 测量,,你知道显存全挂,会不会断电,包扩核心挂会不会断电,不触发,,不要任为,一不触发就一定就是MOS管坏,这种低级的误会让别人走错步法,没有得到全方位测量,就不要那肯定绝对。核心坏,用你那烧煤的法子,只能把家里搞得起火。。。

网友:
如三楼所说的 应该是短路  遇到过  不插显卡就能启动  插上显卡就不能触发  这一点 应该能确定是显卡短路的问题  或者 是由于灰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