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不开机

楼主(2013-04-03):
接修一台HP510的集显,按开机键指示灯一闪就灭,拆开机器,接上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刚有变化,立刻回到0.01,取下CMOS电池,再开机电流上到0.26就回到0.01,紧接着又上到0.26,不停启动,屏幕不亮,测量各路电压+5Vs +3Vs +VCCP +V1.25S等等都有,也是随上电掉电这样的变化,但+VCC_CORE始终没有,查其工作条件(实际使用的芯片是TPS5162)供电正常、PWR_GOOD_3也有3.3V(当然在0-3.3不停变化) H_DPRSTP#  1.2V ,   始终没有后面两个PSI#   PM_DPRSLPVR   找了半天这两个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人说是CPU工作的不同状态控制,就是满负荷和省电状态的控制。但从图纸上分析PWR_GOOD_3这个信号,也就是芯片的VRON已经有了,就应该VCORE,测量场管也没有损坏,换个芯片试试吧,换上TPS51620,开机电流一路上扬,接屏HP标志出现,机器修复。

网友:
0.26少电压

网友:
内存 总线  北桥 电 多有没

网友:
PM_DPRSLPVR 这个是CPU深度休眠信号,高电平休眠。所以低电平是对的吧
PSI#是单相双相工作模式控制。功耗小的时候可能就单相工作

网友:
有图纸修板就是顺心啊,没图纸可就傻了眼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按时序修,应该容易。

网友:
对着图纸修笔记本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网友:
在补充下就更好了,有的地方解释的不通顺。

网友:
我遇到芯片虚焊,不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