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独立显卡 开机能听到联想的开机声音但是内外都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13-04-03):
联想y450 独立显卡 开机能听到联想的开机声音但是内外都不显示 求助 诊断卡跑完码了,原以为就是显卡问题,换显卡 结果跑a2停 于是又换回原机显卡 还是能听到声音 无显示,按fn+f3 后 内屏有显示了 ,外接也不显示 在线求助 哪位师傅帮分析下

网友:
显卡供电查一下,跑A2查一下网卡声卡,

网友:
按fn+f3 后 内屏有显示了????显了不是好了吗?
不插CRT,内屏开机后有显没?还是必须切一下??

网友:
按fn+f3 后 内屏有显示了 ,外接也不显示
??????
什么意思

网友:
必须切换 才能显示 外接始终不显示,拔掉内屏线外接都不显示

网友:
在淘宝150块 买个显卡 怎么做都是跑a2 我晕 看来淘宝上卖芯片的都是昧着良心的

网友A:
意思就是外接不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外接不显吗?

是的 怎么外接都不显示

网友:
内屏都亮了,没必要考虑显卡了吧,

网友:
已经修复 谢谢各位出招 ,最终在费板上拆个显卡换上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