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电脑进到滚动条的地方就不动了,求指教。。

楼主(2013-04-03):
外设都检查了没问题,系统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麻烦论坛的大神们指点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是台式机,还是本子?型号,品牌你都没讲清楚。描述故障要详细

网友:
如果外设都检查了没问题  那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ghost系统吗,如果是换清装的就好了,或者ghost安装的时候不打驱动就可以了。

如果是清装,那就考虑考虑南桥吧

网友:
什么机子啊,有的机子是不能ghost的!

网友:
做南桥吧,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PE进得去么?我感觉不是南桥,估计是硬盘或者BIOS

网友:
先刷下 BIOS 看看 然后考虑南桥

网友A:
排除软件问题,查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软件问题,查外设

以前修台式机就是这样排除故障的.

网友:
卡滚动条大多都是南桥与外设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不接光驱和键盘,还有无线网卡,试试能不能行,不行的话换硬盘试一试,还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集思广益说的都有道理!俺都遇见过 照大家说的搞搞看看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进PE,进安全模式,要都正常的话还是外设有问题,有没有拆掉光驱试试看

网友:
不好意思,急着找问题,没把问题说清楚,
笔记本,sony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嗯,谢谢你们
明天按大家的方法试试
外设我都卸下来了,硬盘和系统绝对是好的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应该说一下

网友:
有的本子,GHOST完系统,要去掉所有驱动才能不卡滚动条的
有的机器,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