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RD拔内存跑E1

楼主(2013-04-03):
一块845板, 诊断卡跑RD,拔内存跑E1,拔显卡跑RD,换显卡仍然RD,显卡风扇转,显卡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太老的板,懒的量电压,显卡内存多次插拔,过不了RD,另外开机自动上电、断电、上电然后停在RD。哎,垃圾就是垃圾,这年头还有人用这种机器

补充内容 (2013-4-4 13:55):
补充一下,不是845的,貌似是478的,4PIN ATX都没有,我第一次见这么老的板,今天偶然亮机了一次,因为外设都拔了,所以只能停在DOS下,  DOS下闪屏!!!

网友:
内存没有检过,和主板兼容吗?或看看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这也说不上来 的 。北桥问题  也有可能的 。

网友:
老的机子会不会接触不良啊!   上洗板水洗一下   再测一下显卡和内存的供电部份看看

网友:
跑RD? 这是什么代码,不是16进的代码,应当是跑乱码,刷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