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短路

楼主(2013-04-03):
一、F41短路
       一台F41的机器不管是接适配器还是用电池始终无反应,检测,插上电流为0.03A,一般有0.0几的电流就应该有待机了,实际这个机器没有。这是仁宝的机器0.03应该大了,一般0.01,由于仁宝有个点火回路,所以一般即使后面短路,也不会有太大的电流,拆开检测果然无待机,保护隔离没过,
PQ48基极为低电平,确实是保护了,当然PQ105678脚为很低1.7V,应该是公共点有短路,测量PU1A1脚输出的PACIN ACIN为高电平,PU1B7脚输出为低电平,再测其6脚反相入为3.3V5脚同相入为1.7V低电平,证实为B+短路,这个涉及电路很多,只有用烧机法了,把电源设定最大500MA,电压6V
直接接到B+上,发现电压立刻拉低,电流大,但摸了半天板子也没摸出那儿发烫,奶奶的,提高电压为9V,电流为600MA再来烧,仔细摸终于发现PC192.发烫,测量短路,更换,撤掉烧机,电压设为19V,开机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扬,但发现没多大又掉回0.01了,难道还有问题,再一想原来电源限流了,调大限流,再按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扬到1.7A,接屏。OK

网友:
用表能打出来吧,

网友:
烧机大法始终是维修者的第一利器啊!呵呵

网友:
短路的好修呀,就怕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