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9寸 led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4-03):
TCL 19寸 led显示器黑屏,型号是e19d1xx,指示灯正常,求助啊,有人修到过LED黑屏的没

网友:
led升压板很容易出问题,看看升压板电压正常不,一般都在36V左右吧。确认一下是背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也就是个36V的灯泡不亮的故障嘛,会修LCD的话跑跑线路就大概晓得了,黑屏时电压正常?LED灯条到板子的连接线是否松了?接触卡是不是脱焊了?问问题也先做做测试嘛别人也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