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自动重启,找不到办法。

楼主(2013-04-03):
今天到手一台技嘉H61M-DS2主板的机子。
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点亮,风扇转三四秒就停三四秒,接着转三四秒就停三四秒。
拨掉硬盘光驱,最小系统化测机。偶尔能点亮,但按下开关关机后马上又自动重启起来。
偶尔自动进到BIOS设置界面,然后又掉电重启。
处理方法:
1、重新装CPU,重新加散热膏。-----无效,故障依旧。
2、拨掉开关、重启插针。          -----无效,故障依旧。
3、更换电源、更换内存。          -----无效,故障依旧。
4、扣下COMS电池,放电。        -----无效,故障依旧。
5、测量开机针,电压一直是3.37V。
6、测量复位针,3.39V,随着电脑自动重启,电压掉到0V,风扇转动的时候又回到3.39V,这种时候,开机针的电压一直是3.37V。

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但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准备明天刷BIOS。

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查一下PCIE的A11脚   看看重启的时候是否会跳变 如果会跳变说明复位电路被触发了
你这个板是INTEL芯片组吧 而且是单桥   INTEL芯片组的复位条件要两个信号满足才发出复位
  是不是这两个信号不稳定造成反复重启( 这个要图纸查吧  ) 或桥有问题造成复位不正常

单桥的板可以先补焊一下桥试下看

网友A:
妈的我也遇到几台这样子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先前是进到BIOS的图标界面就重启,搞了几下放了电池以后,连屏幕都点不亮了,直接NO CPU 不停重启

网友:
涮BIOS试试

网友:
PCIE的A11脚跟复位针脚一样,3.38V。风扇停的时候没电压,风扇转的时候有电压。
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也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我也遇到几台这样子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先前是进到BIOS的图标界面就重启,搞了几下放了电池以后,连 ...

那些板子怎么样了?有没有处理好的,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这板子还没过保,尽量给销售保修或代保,不过我装过好几块这板,都出现这问题,还没找到原因,此板是双bios,不知刷那个芯片,怕刷过后没保修,都是找销售换板或保修,希望能找到真正原因,没找到原因前不要轻易的动主板,影响保修,技嘉H61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没过保,尽量给销售保修或代保,不过我装过好几块这板,都出现这问题,还没找到原因,此板是双bios ...

这个是外地的板,本来准备研究一下的,不过还是算了。给客户的报价并不高。万一弄不好,到时麻烦。

网友C:
全板电压量一下吧,不跑码也会不停重起

网友D:
桥工作了吗?摸摸cpu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全板电压量一下吧,不跑码也会不停重起

它重启的时间不规律的,有很多时候是NO CPU,上电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等风扇停止一两秒以后,又开始上电重启了,但是偶尔却可以跑码,当屏幕点亮到出现GA欢迎界面的时候,它就停住了跟着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重启的时间不规律的,有很多时候是NO CPU,上电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等风扇停止一两秒以后,又开始上电 ...

对对对,就是这种。。大部分时间是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停上几秒就又上电了。
我没有PCIE插口的诊断,主板上又没有PCI插槽。看不到是不是NO-C,但风扇转一下就断电,肯定不会是在跑码的时候断的。

网友:
这样看来,是这种板子的通病了,但是哪里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过。
现在外地的板子,当地代理商为了打击串货,不予质保。
我郁闷了,都跟客户报好价了,现在代理商又说不保修。出钱都不行。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工作了吗?摸摸cpu温度

CPU温度不高,桥温度有点高,但不烫手。其他元件都没温度。

网友E:
已经修了很多了 ,刷新主板bios即可

恩,这种现像刷BIOS OK 是BIOS资料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修了很多了 ,刷新主板bios即可

又要写程序,我碰到过!但有一次遇到华硕的一个老版子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换板行了!

网友:
把两个bios芯片对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修了很多了 ,刷新主板bios即可

我昨天晚上试了下,偶尔能点亮屏的时候,显示UPDATE BIOST……,然后几秒钟就断电了,没等刷新完成就重启了,应该是主板自动将备用BIOS刷新到主BIOS上。今天拿去返修了,网吧的主板,不想修它。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换条内存开机它自动恢复BIOS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