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英业达4416S 求解

楼主(2013-04-03):
今天修一台4416S,不触发,打开图纸,居然找不到EC 的复位引脚,请高手指教

网友:
77脚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连的供电名跟avcc脚的电压名相同

网友:
77脚应该是的

网友:
非常感谢 你们 ,查了77脚 ,就是它的复位,只是在英业达中不叫 RST   叫 VCC1_PERGOOD, 学习了!

网友:
77脚看下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这一台机。不过是不显示。最后后没有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