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华硕am3板 m4n68t-m

楼主(2013-04-03):
收到一块华硕m4n68t-m,经检测cpu不工作,io8721f .37脚无电压,已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580-1-1.html
。无法解决,特来求助各位大神,望回复,谢谢
ASUS华硕

网友:
没人么???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
你说的问题很模糊,想问一下CPU的供电有没,检测卡跑什么代码,io8721f .37脚无电压,这个37脚是SIO_RST信号,由SC发出 在CPU不工作的前提下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io8721f .37脚无电压,这个37脚是SIO_RST信号,由SC发出 在CPU不工作的前提下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在CPU不工作的前提下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CPU有供电.检测卡不跑码..奇怪的是放了几天可以点亮一次.一分钟左右又不行了。可以正常促发和关断..

网友:
不跑码不报警

网友(2013-07-05):
没说SIORST 应该是全点 查查前面的时序 看看哪个没有 这板问题出在CON这个信号上的问题比较多 或者VLD这个信号

网友(2014-01-07):
我有块一样的板,希望你解决,来学习下

网友(2014-05-25):
cpu 座下面的mos管 坏咯 我刚修咯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