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打的联想G450

楼主(2013-04-03):
今天又接了台联想G450的机器 这机器一个月修了好几台了感觉坏的特别多 废话不多说  今天接的这台听客户说是被雷打的 插上电按开机键网卡灯一直亮 屏幕是白屏心想网卡肯定没戏了 于是拆机 拆开发现PC卡芯片炸了 网卡倒没明显外伤 不过内伤大大的  已经短路了 把网卡PC卡的拆了之后状况还是一样 又测了一下南桥下面的电容阻值只有38以为是不正常的于是把南桥拆了打了下阻值还是一样刚好手上有一块和这一样的板子测了一下是正常的 靠 不过拆了南桥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把南桥拆了之后插了下电源发现竟然还是白屏这下好玩了 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竟然有电压肯定是IO坏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IO坏了电压都会出来换了之后再把南桥装上发现电流能上去了但屏还是白的 不过电流上的不太正常哦 就好像是没装散热片CPU不跑码似的 这机子有通病USB供电短路会造成不跑码 心想我的板子是不是也是因为哪里短路了造成不跑码呢于是把整板电容都测了一下果然在内存槽下面让我测到了内存供电的0.75V对地阻值只有5把几个电容拆了还是短测了一下芯片第4脚输出吃饭地了 于是把芯片RT9173拆了不短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 再加电 一按开机键屏还是白的 不过这次电流不一样了哦很顺利的上去了 所以屏白了几秒就出现了联想LOGO了 这算是好了吗 开机白一会客户肯定不同意啊我也懒得去测了于是想了个办法把开机之后显卡发出来的控制信号控制的LCDVDD给直接连过去 这样开机屏会是亮机的颜色但是过几秒才会出字 这样已经很好了 就不管它了  这次就不上亮机图片了 因为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一、为什么IO坏了电会出来呢 二、为什么内存电压短路了我测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呢绝对没有扯哦应该不会是因为微短吧

网友:
仔细看了两遍,发现,楼主,竟然说的是,南桥摘了,,还能产生各组电压!这事很奇怪啊!笔记本的各组电压都是南桥SLP信号来开启的,难道,楼主这片板是SLP转到EC,再从EC发出来的?

同样表示怀疑、、。。。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需要南桥开启各路电压的,通过个PWM芯片的电源好信号和转换开启,

网友:
开机白一下屏就是屏供电的3.3V没有,认为的拉一条就可以解决。

网友:
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