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驱动板、电源高压板何时修何时换?发现换的挺多的...

楼主(2013-04-03):
初学,之前学了主板维修,都是看图纸跑线路,找到损坏元件更换。当学到液晶显示器时,忽然发现好多都是换万能板、通用板,我没修过显示器,不明白现在修显示器都是直接换板子吗?
淘宝上看了下,发现通用板才30块左右,确实不贵。是因为换板成本低还是别的其他原因才直接把原板换掉?跑线路换元件应该也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吧?

见笑,新手不懂太多

网友:
有助于对丰富液晶维修的经验,

网友:
楼上好像话说了半句

网友:
换板30,换零件3块。

看你能报价多少。

网友:
你成本3块,可以要30啊

网友:
修不好再换啊,,,

网友:
看情况啊,修不好,或者花很长时间查不到问题,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楼主有闲心可以去跑线路找元器件啊,

网友:
楼主学多长时间会跑线路了
电源板能修尽量修、实在修不好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