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英业达的 , HP 4416S 这个PWR_GOOD_3

楼主(2013-04-03):
今天分析不出来了,请大家帮帮忙 ,这个A点电压应该多少? 分压是怎么算的 ?  A点电压,+V1.8S通过R1242 与 R1243 分压 大约 0.64V   。+V5S 通过R1241 也会与R1243 分压,但单算+V5S这路 分压大概0.82V ,这个电压(A点电压)通过R1240引入比较器U1012(+)端,但似乎这两个电压都比1V 要低啊(这个两个电压叠加又分压的情况,我已计算不出A点电压到底是多少了 ,开机时,SLP_S3_5R 是低电平,Q1021自是截止,对电路无影响,暂时不考虑),而电压比较器U1012的(-)端,2VREF  通过2个100K电阻 R1244  R1207 分压,为1V ,也就是要求(+)端电压大于1V,比较器才会输出高电平,才会有PWR_GOOD_3这个信号啊,但比较器正端电压不知怎样计算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忘了附上图纸,补上了,其实这个图,论坛上很多了,但感觉放在这里方便些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非得计算A点电压把,没PG输出,直接测1脚电压如果低于2脚,就追1.8V和5V看哪个不正常啊,正常工作状态肯定要发出PG的,具体怎么算我也忘了,好像是叫什么吉尔霍夫定律?

网友:
A点电压正常是1.128,B点一样不变

网友:
谢谢 jordan1124  ,基尔霍夫定律,应该是这么算,不过我还没算出来,4楼的1.128V。不知是测出来的,还是算出来的,谢谢你们,给我帮助很大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下,找到这个叠加定理,不知对不对
叠加定理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叠加定理英文名称:superposition theorem 定义:在线性系统或线性电路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激励同时作用,则响应等于诸激励分别单独作用下产生的诸响应分量之和。 应用学科:电力(一级学科);通论(二级学科) 以上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叠加定理陈述为:由全部独立电源在线性电阻电路中产生的任一电压或电流,等于每一个独立电源单独作用所产生的相应电压或电流的代数和。

网友:
A点的电压1.128v        大于3脚的1V    输出高电平

网友:
R1241和R1242是不是并联呢   如果是并联的话,和后面的R143分压那就是2.多V了  不知道前面那2个 电阻能不能算并联

网友:
不用研究太久,1脚电压大与3脚就行了

网友:
正端是节点电压计算  你可以查下节电压 具体介绍

网友:
刚刚瞅了瞅图。。时序有点复杂。。。个人认为没必要纠结A的电压计算。。直接把PWR_GOOD_3当做是内存供电和+5VS的PWR GD。。。

网友:
正常1脚电压大于二脚电压,2脚电压在2.5v左右,所以一脚电压在2.75以上才算正常
如果低于2.5v要查+1.8vs和+5vs是否正常还有电阻1242.1244

网友:
请使用迅维出品的节点电压计算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017-1-1.html

网友:
I1+I2=I3
(5V-A)/R1241+(1.8-A)/R1242=A/R1243
自己找个中学生去算A=多少。

网友:
想的太复杂了吧

网友:
感谢各位,特别感谢饼哥,迅维出品的节点电压计算器,太好用了

网友:
看来要学好维修笔记本,还得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