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用热风枪加焊内存颗粒

楼主(2013-04-03):
DDR2 800 2G内存一条,第一张图为单条启动时扫描测试;第二张是用一条2G母条带着测试,显示4.5G测试图。内存条是双面16颗粒,每面8颗粒,我判断是第二颗颗粒问题,由于想修改Mark无法读出内存参数,未修改成功。前段时间一颗2G金士顿条测试第八颗颗粒出错,用热风枪吹过后,测试软件开始测试一会后死机,再进系统黑屏。
请教如何用热风枪加焊内存颗粒。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工具也强,显微镜也都用上了,顶一个。

sfg-81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解!

网友:
只有羡慕!

网友:
测试内存用的是什么软件?怎么看的? 不懂。。。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免费的吗

网友:
楼主求赐教啊

网友:
一般从网上下个Ghost系统盘都带这个内存测试工具,论坛里有个网友自己做迅维专用盘,有许多小工具,自己搜一下

网友:
用锡泥代替锡球吧,方便,淘宝很多,再个专用植珠网,决对能用风枪焊好的。锡泥比较合适小型的发热量小的芯片焊接。

网友:
"RST PRO USB"   专业的测试软件 !!!!

网友:
同样求解,也打算用热风枪加焊内存颗粒呢。温度调多少合适呢?

网友:
用的是MEMTEST(RST)测试软件。内存条是按照8个数据位表示一粒IC颗粒的。及1-7表示第一个颗粒,8-15第二颗,16-23第三颗,24-31第四颗,32-39第五颗,40-47第六颗,48-51第七颗,52-63第八颗。内存工厂一般都是用SP3000来检测内存条的,只要有这个设备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存条都能够搞定。楼主在加焊颗粒的时候先用助焊膏,把要加焊的BGA两边都涂上。用风枪吹个十秒钟左右,然后再用揶子轻轻的推下BGA,看到它自己动了一下就OK了。注意推的时候一定要轻,这一步是关键。要是还是不行话肯定是颗粒本身不良了。你再加焊也是没用的,必须从新更换好的颗粒才行。

网友:
关键是我用350度,吹了2分钟也没有将内存芯片吹下来。

网友:
晕这个得 好好时间了

网友:
如何加焊内存颗粒,求解!

网友:
我想说:羡慕嫉妒恨

网友:
羡慕!修内存不会。

网友:
如何加焊内存颗粒,求解!已经焊坏一条2G的了。

网友A:
350度温度过低,贴片式的我一般用380-400,风3-4挡,吹得时候只吹引脚。具体什么时候动看焊接工艺和风嘴和板子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度温度过低,贴片式的我一般用380-400,风3-4挡,吹得时候只吹引脚。具体什么时候动看焊接工艺和风嘴和板 ...

是2代的内存哦,看不到引脚的。温度太高芯片会爆的。

网友:
谁有这个软件啊 我想要

网友:
二代、三代的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吹不坏,单面的条子搞个预热台下加热,配合风枪好搞点,双面的就麻烦了。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将热量调到7档,风量调到5档,使劲吹了一会,颗粒终于下来了。不过不知道颗粒爆了没,准备这几天再弄几条好的吹一下试试,看吹完颗粒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