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380开机提示alert!system battery voltage is low.

楼主(2013-04-03):
optiplex 380台机,开机提示alert!system battery voltage is low.更换了电池故障依旧。断电以后coms设置没有丢失,电池电压肯定是满足工作条件的。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主板bios我用dell给的程序进行了刷写。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造成的报错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
开机按F2进BISO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项试试。

网友:
换个COMS电池看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提示电池电压低!  一检查电池, 二、检查CMOS电路。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看看有跳冒没  有的话测跳冒上有3.3V, ,没有就修出来  还不行设置CMOS,刷BIOS.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需要更换才能解决?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吧,量下电池引脚上的电压对不对,以前在其它主板上遇到过!电池座引脚氧化了!

网友A:
楼主说了CMOS都能保存,跳线应该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了CMOS都能保存,跳线应该是有电压的。

没错,现在觉得dell电脑真的挺麻烦的,全是独特的设计。

网友:
不一样的开机针,不一样的故障,这才是特色,哈哈。

网友:
电池接入IO的电阻或线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