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 七彩虹MCP68-61 Series 1.5 诊断卡00故障(

楼主(2013-04-04):
七彩虹MCP68-61 Series 1.5开机风扇转,但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用手摸CPU不发热,查CPU供电,用万用表查CPU供电,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刚开始以为是灰多了有地方短路,把主板上的灰用酒精洗一下,开机仍然不跑码,诊断卡00,我用万用表打到量程直流20V量电源管理芯片前面的Q32的三极管(型号为1AM)的B级,电压不记得了,量着量着就报警了,呵呵,这样也能修好板子,显示C1,再上内存,试了几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于是不打算换这个管子,开机正常显示我再量这个Q32的B级的电压,只要红表笔接触到这个B级就马上断电,想不清是怎么回事,也不管它,只要能开机就算了,把板子装回机箱,没想到开机显示了一下就不行了!没办法再拆下来试,跟原来的故障一样的,CPU不借电了,于是在废板上找了一只1AM的三极管,但拆下来的原来那只Q32用万用表测量阻值跟在废板上拆下来的阻值一样,我认为是没有坏,但拆都拆下来了,还是代换一下试试,没想到成功开机显示了,看来万用表测量的也不一定准,还是多代换试试!
但修好后有时诊断卡老是显示89,一个光标在屏幕上一闪一闪,重启有时就能进系统,关机再开机有时也能进系统,后来换硬盘试都是一样,网上找了资料也没有用,后来我不经意摸到诊认卡,诊断卡背面比较烫,再摸正面诊断卡上面的芯片也比较烫,于是把诊断卡从主板上拨下来,再开机试,再也没有一个光标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现象了,晕死,诊断卡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呵呵 开始我还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电源有时能进,客户原来的电源一次也进不了系统!没想到诊断卡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原来我主板放电什么的都没有用,这个是误老误撞修好的!我也是一个新手,还在学习电路中!

网友:
呵呵 好幸运啊! 不然这问题得纠结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