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一体机,开机时黑屏,但能听到正常启动进入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3-04-04):
联想的一体机,开机时黑屏,但能听到正常启动进入系统的声音

网友:
在线等~~~有木有高手呢?

网友:
查查背光电路,看看是不是背光没出来

网友:
型号你都没说 我们怎么帮你算啊

网友:
我们怎么帮你算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535-1-1.html

网友:
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你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显示器部分问题吧。。。

网友:
看能不能外接。,先排除主板,在排除高压和灯管

网友:
看看高压板  灯管 一点都显不出来啊  很有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c30一体机,也是这个毛病,后来仔细看才发现,不是完全黑,用手电对着屏幕照射,看到隐约有图像,果断断定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B:
这个是驱动芯片没工作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C:
暗屏就简单那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你视频切换了没按回去,试试吧,昨晚我也遇见了一位客户,呵呵

网友D:
从外屏切换查起然后再查高压板,和屏灯管。当然如果有显卡得先查显卡再去查高压板和灯管。必竟能听到开机音乐。

网友E:
l路过看客  还不懂

网友:
检查灯管跟高压板

网友:
我只看貼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网友:
有外接就外接看正常不,还有要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查灯管电路

网友:
同意10楼,可以先接一台外接显示器,确认主机无故障后,肯定是屏的问题,大多是屏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3-10-28):
    先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你可逆光查看的,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我修的一台也是一样 而且下面的那个灯管也好像有问题

网友:
高压吧    应该仔细说说

网友:
灯管坏了吧 我修的都是灯管锡焊的

网友:
不懂 帮顶 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一体机的右下角的显示灯有没有 由黄色变成绿色啊

网友(2015-07-04):
本人用单独高压来测,进系统后变白屏,所以判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灯管,高压,在来就是显卡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c30一体机,也是这个毛病,后来仔细看才发现,不是完全黑,用手电对着屏幕照射,看到隐约有 ...

一开始我的c325也是暗屏  后来修电脑的弄成黑屏了  怎么办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驱动芯片没工作

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就简单那了

暗屏怎么办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外屏切换查起然后再查高压板,和屏灯管。当然如果有显卡得先查显卡再去查高压板和灯管。必竟能听到开机音 ...

高压板是那块啊   坏了怎么办  修的话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路过看客  还不懂

你的头像是亮点

网友:
说一下这个联想一体机的型号,好给你说一下经验

网友(2016-08-12):
是不是暗屏呀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我遇见过很多一体机显卡坏得

网友:
先查驱动,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F:
我觉得应先是驱动问题,再查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先是驱动问题,再查显卡试试

我修过不少联想一体机大多数是显卡虚汗或显卡损坏的多